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24):
我前几天修到一片主板,刚开机,跑到显示,不能硬关机,也就是按开关不能关机,还有就是进系统关机后,没办法再开机,必须电源断电后重新开机才能开,高手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W83627HG-AW的I/O
电脑

网友:
确定是主板了吗 我个人感觉电源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确认是主板,换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重点查IO芯片

网友(2011-12-28):
我遇到的是,关机后,他就马上重启,再关,还重启。只能断电源才行。重装系统后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