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P32R1 ZUSU电压 有图

楼主(2011-10-24):
接手一台海尔P32R1等离子显示器,有伴音,无光栅,查得VS=192V VA=62v 5V正常
就是,ZUSU只有15.5V的电压
在网上查得,ZUSU应该有130V左右
请问各位师傅,ZUSU的电压被拉低的原因或是检修思路..

如果有图纸更好,谢谢!

在线等...

网友:
这个ZUSU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越看越不明白...

网友:
板上的编码是多少呀?你把它传上来.

网友(点评):
我已经上传,请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嗯,我把板号相关的都发上来,请楼上的师傅帮我看看。。

网友:
应该与下面这电路图差不多.

海信tpw3208等离子彩电电源图纸 - 副本.pdf

网友(点评):
老师,我还是想确定一下,S-USU的电压是不是130V左右?

网友:
谢谢,老师,我在琢磨一下,不懂的,我问您哈,不要闲我烦哦!

网友:
ZUSU=130V的电压出来了,VA=62V VS=192V 5V 都修出来了,但是屏花了。。。。

下一步应该检修什么地方呀,头都大了。。。。

现在是有些暗红色的条纹,十秒左右就是亮黄色的条纹,然后三四秒后就又恢复暗红色的条纹了!

网友A:
发现新问题。。。
在Y板上的这个地方,这个7N65C的电压跳变得很厉害,都无法读出正常值,,

网友:
高手啊。上次弄了一个海尔的,没修好。。。。

网友:
7N65的G极是怎么控制的?S极输出部分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Y板有问题,换了这个7N65C后电压不跳了,但是输出脚还是没有电压,屏现在不花了,直接黑屏!
Z-USU的电压被拉到103V左右了..
又查了一遍,发现黑色散热片下的几个功率管又开始跳了..
郁闷啊,郁闷!

谁有Y板的图纸或是检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新问题。。。
在Y板上的这个地方,这个7N65C的电压跳变得很厉害,都无法读出正常值,,

查控制G及的芯片,工作条件。因为这个是要有控制的,S及才会有电压输出

网友(点评):
谢谢,哥们...我在查查...随时更新维修进程,请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