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94lw 24液晶

楼主(2011-10-24):
用几分钟会熄灭  指示灯也熄    过一会在开又好   有时候用几个小时也是正常的  驱动板的主控芯片我加焊了  电源板换为三星19的电源板也一样  会抖动  我就加了高压板就不抖动了  但是还是会熄   灯管外接也是会熄   那只有驱动板了    想问下老大们你们修过类似问题吗    说下   谢谢了

网友:
先确认灯管是否有问题,如果灯管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对了,你先确认是不是灯管的 问题

网友:
还是上通用板先啦!!

网友:
指示灯如果也不亮的话 不该高压和灯管的是 看看开关好不好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是电源板上鼓了电容。,换过就好啦

网友:
一般初学者就是这样的,拿到机器不仔细分析就先全盘开发,驱动板 电源板 只要有焊点的地方加焊一遍,再不好就。。。。。

网友:
我修液晶有4年了  一般的故障 都知道  我本人是驱动板和电源板   就是没有通用得换  但是说是电源板我就奇怪为什么我装新的板也会这样呢

网友:
  有时候用几个小时也是正常的

网友:
排除按键板故障以后,看看灯灭时驱动板的BLON是否关闭,高光电筒看一下图像还有没有,有图像就改改控制信号,没图像就只能尝试换一下驱动主控了。

网友:
把开关面板拔开上电试试,可能是按键脏回弹不好,我修过一台一个个键拆了清洗

网友:
指示灯都熄了。很明显电源供电不上来,查滤波整流,干嘛一上来就干主芯片啊?

网友:
再不好就换板

网友:
你们没有看见我发得是什么牌子的液晶吗 ? 都说跟我发得这个不相关    哎   没有高手啊

网友:
按键查了没  漏电

补充内容 (2011-10-25 12:21):
那就不要装壳子  点亮  灭掉的时候量电压  只有先这样了   这种现象漏电和虚焊的情况多

网友(点评):
这个是触摸按键的,,

网友:
那种现象很多是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