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DELUXE主板求助!

楼主(2011-10-24):
华硕P5Q DELUXE主板上6600GT显卡一切正常,上9600GT显卡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显示器无反应,(400W电源+6P显卡供电)显卡\电源都是好的,各位师傅们给指点下.谢谢!
华硕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或不兼容

网友:
是VGA转换头转接问题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或者刷一下BIOS看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哦!

网友:
换卡显卡试下 多测试几次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显卡是好的!在其他主板上正常!!

网友:
不兼容
看一下主板BIOS有没有升级版的。这种问题很常见,
两个都好的东西,装在一起就是不行,只能解释为不兼容。其实根本解释不清楚。
AD:淘坏硬盘badhdd.taobao.com淘电路板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PCI-E 16X、8X那两槽不显,4X那条槽正常!师傅们给看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