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进系统到WNIDOWSXP缓慢。

楼主(2011-10-24):
一进系统到WNIDOWSXP缓慢 无法进系统、
散热风扇部分非常烫手。
硬盘 内存 无线网卡 全部排除过,故障依旧。、
怀疑是显卡问题、请高手或者修过此类故障的兄弟给个思路、。

网友:
显卡非常烫。
不知是不是显卡问题、
{:soso__1484656504828715389_2:}

网友:
也有遇到过,有换显卡好的,有换南桥好的 ,我们师傅说  你怀疑那个就换那个

网友:
呵呵  谢谢、
就是机器现在能正常显示、
不好胡乱的弄,我等下问过客户之后动手。

网友:
这个绝对是垃圾机器,温度非常的高,不喜欢ASUS的机器,台湾人就喜欢偷工减料

网友:
温度高就把温度降下去先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先清理,再装个系统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查显卡。

网友:
     估计差不多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