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用电池开机正常使用,但接上电源就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1-10-24):
(无正文)

网友:
我是新手,1换电源,2。拆机看电源输入部分

网友:
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要不就是充电管理电路的事。

网友:
看下充电电路上的MOS管

网友:
肯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好好查查电源。

网友:
网卡的检测MOS管坏了  这个可是HP的通病吧,只要被雷击这个芯片基本都会坏,而且表现出来的毛病是;一插适配器就自动开机,但电池开机正常。不管先测量下这个管子是好还是坏。 不知 ibm  是否也是 这样  你试下  搞好   给个答案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居多啊

网友:
电源的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