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不能代换ALC883

楼主(2011-10-24):
前些天接一客户方正S650N,板号为N213-MB NPB VER:E,开机无显,此机显卡为英纬达显卡,客户选择了加焊显卡。上BGA后,取-值-焊,上电测试后发现电流卡在0.67左右,就不跳了。仔细观察发现,声卡ALC883芯片发暗发黄,吹掉后,测试正常。由于手头无ALC883,在论坛中搜了一下,说ALC662或ALC660可以代换ALC883。手上料板上ALC662太多了,换了一个,测试不正常,耳机插入的时候有声音,2秒又没有了,修了一下午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只有订了片ALC883,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我在台机板上试过可以代换

网友:
先排除技术问题,LZ焊工如何。。。。。

网友:
换了声卡芯片有没有换驱动?

网友:
搞维修快四年了,焊这小块的声卡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得试试,正好我这页坏了

网友(2011-11-24):
alc883和ALC880可以代换(代换成功)

网友:
ALC883和ALC660 可以代换   我测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