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笔记本灰屏不显示

楼主(2011-10-24):
   求助asus z99d笔记本灰屏不显示,有开机声音。。。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哈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看你这么发帖你应该是没设备

网友:
你可以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如果是反复听到开机LOGO声的话就是北桥问题,如过只听到1次,可以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显示,显卡的可能性大大的

网友:
接外接试一试   显卡  跟北桥 问题比较大

网友:
直接显卡

网友:
你好,我外接显示器,开机中途会花屏,开机到桌面又正常了,为什么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笔记本屏幕一直灰屏。谢谢

网友:
这个修了很多的,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啊,反正问题就是显卡

网友:
不是显卡的事...是主板上的显卡槽的问题.空焊了.

网友:
直接修显卡肯定好。你有BGA台么?

网友: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但本人碰到几台华硕有声音无显示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拆掉休眠开机就OK

网友(点评):
同意他的看法,先检查下休眠按钮吗。不行再BGA显卡

网友:
你把显卡那一部分都检查一下

网友:
A8X 系列吧,要不显卡,要不北桥。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华硕的有不插显卡板也会有声音的。有设备就加焊试试,大多都会好。

网友:
Z99D如果是AMD的一般是北桥,如果是INTEL一般是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做显卡都能好的

网友:
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