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V3000换改良显卡BIOS程序

楼主(2011-10-24):
    求个V3000换改良显卡BIOS程序  改良显卡G86-631-A2    要能支持XP的  有的帮发发一个  或者给个链接  要在windows7系统里可以刷  顺便要个在windows7系统里面刷BIOS的程序

网友:
换631不用刷BIOS 兼容的

网友:
不行啊  我换了装XP的 不释放啊   一到滚动条蓝屏啊

网友(点评):
典型的BIOS问题,刷吧。去官网下啊。求人不如求自己。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631可以装XP

网友:
我也找过类似的BIOS XP确实不好做  你用GHOST 把所有的驱动都取消   只上网卡  然后驱动精灵  解决  不然你怎么做都会蓝屏 你WIN7不会 但是破本子WIN7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