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的解密方法

楼主(2011-10-24):
G460 的解密方法

网友:
刷BIOS即可

网友:
请问你设的是BIOS密码还是管理员密码,如果是BIOS密码先将BIOS放一下电不行的话再刷BIOS.如果是管理员密码进PE把密码改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下载不了
为了分........

网友:
密码已经解啦。。。是刷BIOS。。。

网友:
大家分享经验不用走弯路。。。

网友:
先改变下笔记本配置,比如拔掉一条内存再开机看行不行,不行再恻BIOS

网友:
我记得主板上有专门清除密码跳线,以前从仁宝的主板上看到过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大都刷BIOS解决密码问题了

网友:
要看是哪里代工的板子  其实好多刷BIOS都可以解密的啊

网友:
解码直接刷BIOS

网友:
是设的什么密码呀,只要刷BIOS

网友:
是把之前的BIOS资料读取出来,下载新的写入吗?  还是可以读取出来去掉某段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