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板LA 3541P,另人纠结的1.05V问题 求思路。。

楼主(2011-10-24):
(图片)

网友:
来点有营养的意见啊,,正纠结着呢。。。

网友A:
不用考虑了,这机器直接换北桥,一定好,我手上有台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最后换北桥

网友:
查查反馈吧。PR106 PR107

网友:
路过学习的.......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1.05V的输出是不是短路了啊,一般是桥吧。

网友:
老大,,我把后极跳点去掉电压能正常出来诶。。应该不是反馈的问题吧,,要是这个问题的话出电压的时候就应该出不来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了,这机器直接换北桥,一定好,我手上有台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最后换北桥

真的吗,,只烧产生一点零五伏的上下管吗,,是的话就干了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啊!

含沙射影 -5 严禁灌水

网友B:
按照你这么说 真得是桥出问题了 你把1,05负载断开.就正常了吗

网友C:
1.05的阻值是很小的 我觉得问题在升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5的阻值是很小的 我觉得问题在升压不足

1.05V能正常出来。。。升压不足的庆应该产生不出这个电压吧。。只要把后极去掉,啥问题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么说 真得是桥出问题了 你把1,05负载断开.就正常了吗

对,把后极断掉能正常上电,不烧场子,电压也正常,不过上到0。6会掉然后再上上来。。

网友:
等待你的答案

网友D:
楼主量一下PD12和PD13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量一下PD12和PD13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没啥发现啊,还是老样子,不上电两边都是五伏,没啥变化啊。。

网友:
等待结果 看来桥的问题比较大了

网友:
路过学习的.......

你这是在灌水。。

网友E:
修出来了吗

网友:
挑开隔离点电压就能起来,很明显是1。05V负载的问题撒。把后继电路好好查一下,不要盲目搞北桥。

网友:
后极阻值22,正常的也差不多,用1。05烧没啥反应,北桥应该也是正常的吧,我量北桥上的小电容也有一点零五。。。另外说下,它只烧上管,,,下管不烧。。。什么原因。。

网友D:
看上管G极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管G极有无断线

无断线,能正常产生一点零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出来了吗

没。。没动桥,,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年头灌水的真多,也不提点有意义的东西,,诶。。

网友:
1.05V这个电压不是去北桥就是显卡,具体找个图看看,是去了哪里?不行就直接杀北桥,拆了上电看看,是不是还烧管子?如果不烧了就换北桥吧

网友:
把后级断开  就是把回路断开了吧  它怎么还能出来电压呢?这个我不明白.  难道是通过反馈电路形成的回路?  求解释。

网友:
个人感觉是桥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牛B啊,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不是桥问题,别乱杀桥,修到过同类故障,你换下PD15和PD16后面的升压电容,有一个肯定漏电了。

网友:
纠正下,看图上应该是PD12和PD13的升压电容

网友F:
BST电容漏电上管微导通,B+拉低就导致电流0.06。

网友G:
建议更换一下上拉电容试下,有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只烧上管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电压波形。顺便再测813LN 16脚供电。当时修这个板子,我烧了5个813LN,把我修疯了。

网友H:
PJ是不是就是那连锡的一坨坨,望回复谢谢哥

网友:
引用 网友H:
PJ是不是就是那连锡的一坨坨,望回复谢谢哥

是啊,,焊开就是一个断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ST电容漏电上管微导通,B+拉低就导致电流0.06。

,,BST电容漏电会导致上管微导通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另外这把这个B+点断掉电流还是0,06,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更换一下上拉电容试下,有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 只烧上管

上拉电容换了,换过几个终于上拉成功了,可是出的电压不对,一开始只出0,6,,后来又换了个芯片还是一样,后来把上下管换掉,还是一样,想想嘛可能是吹风枪吹得太多,把旁边的电容给吹坏了,换下来几个后,干脆不出电压了,,纠结啊。。原来的电容找不到了。。特纠结。。还咋办,俺虽然是从迅维出来的,但也只能算个小白吧。。

网友:
有可能这个电路图待机的时候LAN-3.3V是有的,所以电流会是0.6,你查下网卡的3.3V是不是待机的时候就有。如果不是你看下USB 电压那里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一样的情况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