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10-24):
台式机电源拆开发现电容200V 470UF爆浆了,手上没有这种电容,可以用200V 330UF代替吗?
台式机

网友:
没问题,不行再并一个。。。

网友:
不太好吧 我们都是用误差10%以内的代换的 你可以试下

网友:
最好用比它大的,,,

网友:
要两个一样的先得啊!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最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