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用2个钟左右,自动重启,黑机,无启动反应

楼主(2011-10-24):
有一主板,好象是华科865板,775的,只能插DDR1,启动使用2个钟左右,自动重启,进不到系统就黑掉,再启动无任何反应,测试卡没有代码显示,放个把钟都一样启动不了;隔天可启动进系统,然后又重复故障现象,不知何故?
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电源换个试下    我感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CPU上的硅胶加少了。注意散热试试。

AD:淘坏硬盘badhdd.taobao.com淘电路板。

网友:
仔细观察板上的电容,故障现象像是电容坏了

网友:
电源,CPU散热,灰尘

网友:
电源跟电容的几率很大

网友:
电源是没问题,换了其他机子上正常使用的来试还这样;散热也应该不成问题
看来主板的可能性较大,但电容好象也没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