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芯片代换

楼主(2011-10-24):
LCD电源芯片代换 DAP8A \DAP7A\LD7575\203D6可以直接代换  DAP02 \SG5841\2G6841可以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1203P60可以直接代换  DM0465R\CM0565R\DM0565R可以直接代换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 常见显示器IC代换  OCP5001-------TL5001    AMC3100-------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50-------LTC3406/AT1366/MP2104    ACT6906-------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60-------LTC3407    AMC34063A-----AMC34063    AMC7660-------AJC1564    ACT4060-------ZA3020LV/MP1410/MP9141    ACT4065-------ZA3020/MP1580    ACT4070-------ZA3030/MP1583/MP1591MP1593/MP1430    AMC2576-------LM2576    AMC2596-------LM2596    OCP2576-------LM2576    OMC2596-------LM2596/AP1501    VA7910--------MAX1674/75 L6920 AJC1610   SM9621--------RJ9621/AJC1642    PT1301--------RJ9266    PT4101--------AJC1648/MP3202    PT4102--------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 0    ACT6311-------LT1937    SP1937--------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 40    OCP3601-------MB3800    OCP1451-------TL1451/BA9741/SP9741/AP200电源IC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和DAP8A 直接代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三星的DP104,704,804可以用5S0765代换,DP904不能用任何块代换    电源IC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1203P6和DAP8A 直接代换      DM0465R。DM0565R用cm0565r代换成功 (取掉4脚的稳压二极管)    LD7575PS 可用203D6代(没试过,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改了就可了   LD7552可用SG6841代(不过要改4脚电阻,)   DAP02可用SG5841 。SG6841代换 tuhul  TEA1530  TEA1532   TOP246Y可用TOP247Y代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换,我用1200AP40代过1203P60  5S0765和DP104、DP704、DP706直接代换 我用DP704代过8S0765C不过加了个24V的稳压二极管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ob2269和SG6841SZ引脚一样,但是4脚和5脚外接的振荡电阻不同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   AOC 712SI EA1532A贴片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    优派型号忘记 TOP245YN    LG型号忘记 FAN7601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2楼说的)    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sg6841    HP17驱动高压电源全一体 SG5841SZ贴片,可用SG6841DZ 代用。    联想后来出的像IBM的 17的,SG6841DZ 可用SG6841D代用(我亲自试过的)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有好几款都采用这一个PWM IC的)    三星型号忘记 DM0465R(我记得还有这么一款的,   飞利浦170c7 EA1532A贴片    200D6、203D6、DAP8A 三种可以代用    优派VA1703WB ld7552bps 贴片    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    DAP8A 与203D6可代用(我没试过)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网友:
这些是维修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希望能在维修中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
谢谢,有的,没代换试过,但多数都是行的 。。。。。

网友:
收藏了,很少去代换

网友:
终于找到了,以后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高手呀,~~我这几天修一个LED显示器,那个LED灯有时一闪一闪的,但闪的幅度很小,不知到是什么问题。换驱动板和高压板问题都一样。用别的板子点LED灯管就不闪,请教下楼主什么坏的可能行最大........是个飞利浦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