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南桥型号问题

楼主(2011-10-24):
本人是新手,看到南桥上面的82801DBM   82801EB    FBM   GBM   HBM 等等,如果主板要换新南桥?,只S 后面的英文字母对牢就可以了是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一样的桥,焊盘也不一样,你装得上吧。。。。

网友:
找一样的型号  不一样的不能用

网友:
后边的DB,FB,GB,DBM,IBM之类的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