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AMD系列有用G6100北桥的吗?

楼主(2011-10-24):
V3000 AMD系列,都是G6150北桥的吧?有没有用G6100北桥的?收到一台二修机,北桥植过珠,是G6100,心想会不会是一修瞎整上去的。

还有一点不解的是:还会一长两短报警。如果装错了,应该不会这样报警的吧?
但经验来看,从来没见过有G6100的,查淘宝卖板的,也没有G6100的。

网友:
没有见过  都是6150的

网友:
没有的,估计是被掉包了

没错,估计可能还没上焊台焊接的,直接用热熔胶贴上去的。

网友:
好像没有6100的吧,决对是6150的。

网友:
很明显人家做过手脚的嘛,不过会报警还真没试过,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反应

网友:
北桥 是6150的 装6100的是会报警的

网友:
他的电路设计是这样的

网友:
没见过G6100的,LZ可以换个6150的试试啊

网友:
那就换6150试试

网友:
没有见过用这个桥的,肯定是乱换的,换桥就得了。

网友:
6150 的 不是 6100

网友:
多谢各位哥们,我整 个G6150上去。希望能好,不知道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6100一般配独立显卡的,dv6000 dv9000的很多

网友:
V3000没图纸吗,

网友:
6150 6100 都是集显的北桥,能不能通用没有试过,楼主重植试试看呗,不行再换6150的

网友: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是啊,查下图纸看下嘛,

网友:
应该是动过手脚了,期待楼住的答案

网友:
换个6150的试试

网友:
只见过6150,没有见过6100

网友:
没见过,肯定是上家病急了乱上件

网友:
确定是6150的。因为芯片贵,板便宜。所以换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