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主板无内存负载电压

楼主(2011-10-24):
华硕P5SD2-TM/S主板无内存负载电压,是由APL5331芯片提供的,换了还是没有,
谁有图纸PDF的,发一个,或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没内存电压?
查内存供电.注意一下插cao边上或下面,有没有烧断线。
重点还是要查供电电路。

AD:淘坏硬盘badhdd.taobao.com淘电路板。

网友:
不要图了吧 ,查查供电电容MOS管

网友:
你这个百度一下图纸多的是啊。换了IC还一样。。看MOS管供电正常不。

网友:
APL5331芯片附近看看有没有掉小零件,上次我也修了一块没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