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希捷1T硬盘换头数据恢复成功案例!ST31000528AS

楼主(2011-10-24):
对于数据恢复来说 首相的就是要把故障盘 修复好 ,能够让他正常的工作 才能够从其盘片内提取出数据。今天 简述的是一个希捷1T的硬盘开盘的 修复的 过程 ,此盘 是一块ST310000528AS的盘 固件版本是:cc68  首先给大家说的是 该盘拿到手的时候在UDMA 是能够认盘的 但是奇怪的是 该盘却怎么也进入不了 3000  UDMA 的系统 直接进行de 提取数据同样失败,用镜像软件也是不能提取。磁盘在就绪的时候 把耳朵贴到盘体上能够听到磁头读盘的动作,总是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磁头读数据的时候动作很干脆 但是这个盘的磁头有点“墨迹” 看到这里 断定是磁头的问题。希捷1T的盘换头是一定要“稳”的,在备件库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cc68的磁头 于是只能用cc6B的磁头进行试换,看下图。磁盘是一个双盘片   4个磁头。将备件盘的磁头小心的更换到故障盘 原盘其他配件后 直接上UDMA ,刚开始的动作很不好,加电后 次优居然有轻微的敲盘,但是心里就没有了底儿,但听它的动作也不是特别的大 于是就从新断电加电 这下 动作没有上次那么强,磁头也有寻道的动作,但处于”忙“状态,经过耐心的等待 磁盘终于 READY 了 ,于是马上进入UDMA系统  识别盘的速度 和正常盘一样的快 ,进入后 磁盘的型号容量一切信息正常识别,于是直接进入de 做镜像 经过和客户沟通 客户的数据在d盘 ,每个盘都是500g ,由于前面几个扇区 无法正常读取 只能从大概的位置做起。经过4天漫长的镜像 1T的磁盘 大部分数据已经全部读取完毕 ,下面是该磁盘的一些 修复过程拍下的照片 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

网友(点评):
ST 11 12代换头难度还是有的。

网友:
恢复完数据 是不是硬盘就挂了

网友:
厉害啊 这个3000 UDMA

网友:
做数据恢复的人 硬盘的价值一般都不在乎 只要是开盘了 硬盘即便当时能用 也不能长久的使用 肯定坏  数据的价值 > 硬盘本身的价值

网友A:
楼主,像这样子操作要不要在无尘空间搞啊,还有就是软件稍稍解读一下。

网友:
我也好想学习数据恢复。。。。

网友B:
不错,楼主在哪里啊!以后有事可以请教啊

网友C:
我有个老硬盘IDE的   挂在其他电脑也不读盘    挂上就死机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老硬盘IDE的   挂在其他电脑也不读盘    挂上就死机   怎么解决?

你的问题 只有拿到盘 进行检测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在哪里啊!以后有事可以请教啊

我在北京 有机会合作 加我QQ 就是了 或者电话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像这样子操作要不要在无尘空间搞啊,还有就是软件稍稍解读一下。

镜像 软件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外界是没有的  修盘  主要用 PC 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在哪里啊!以后有事可以请教啊

欢迎一起来讨论

网友:
数据恢复 很费时间    但是  钱也多   1T的  至少1000 起价吧

数据恢复的市场价还没有那样乱吧 开盘价最起码就一千多了吧 至于怎么收费看资料的大小吧

网友:
请问大家:做数据恢复需要哪些硬盘备件和软件?

网友:
有的数据 =无价宝

网友:
看过之后 更加懂得数据恢复的数据价值啦

网友:
LZ技术不错 、想学习。

网友:
能接受开盘恢复数据的客户对盘本身的价值早已不在乎了。

网友:
还是 迅维 里面热闹  谢谢各位的顶帖

网友:
特来顶贴,一直支持陶工数据领域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