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新手都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1-10-24):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新手都需要什么基本工具?什么牌子的好点。

网友:
q我今天拍了个示波器

网友:
明天再来个BGA台

网友:
基地的新手装,可以了,
等经验上去了,RMB多了,就可上BGA,上示波器

网友:
个人认为BGA和示波器是很基本的
同意楼主:
4.0
挖雷小兵
同意楼主:
最基本的设备要有

网友:
看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在考虑工具对你的帮助大不大

网友:
对于新手有基本工具就好了,有了经验在上一些高档设备。

网友:
铬铁、热风枪、放大镜、摄子、万能表

网友:
按需配备吧

网友:
需要胆量!

网友:
先弄套 风枪 焊台 万用表 练起来再说

网友:
我只有焊台,镊子,螺丝刀,电笔,万用表,觉得还要有一台示波仪就好了。

网友:
新人一个万用表,烙铁,风枪,够你烦了,还用是示波器?最好买放大镜。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基本够用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维修的工具都有用! 基本的 看做什么维修!

网友:
学习,最基本的烙铁,风枪,可调电源吧,示波器。。。

网友:
基地的新手装,可以了,! Q1 s6 \' f* E$ U0 r Y
等经验上去了,RMB多了,就可上BGA,上示波器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3710-1-1.html

网友:
这要看楼主的水平跟维修项目定了。万用表、烙铁是必不可少的了。

网友:
怎么个新法?一级维修就只需要螺丝刀+系统安装盘

网友:
万用表,稳压电源和烙铁,有这3样就能修好不少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