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一说你们是如何测短路,和一些关键点的对低阻抗? ...
大家说一说你们是如何测短路,和一些关键点的对低阻抗??

楼主(2011-10-24):
我刚入门,只知道,阻值为零则为短路,测试脚为供电脚,3v和5v旁的对地电感在一百以下可能都有问题??不知是否对,恳请各位指教??谢过了
问题

网友:
检测正向与返向..如果还是这么低的...挑起3V 5V 主供电..查看还有没有这么低..

网友:
有些电压的阻值测多了就知道了,比如显卡上供电的阻值就低,一般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