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5PS561621A能用HY5PS561621B代吗

楼主(2011-10-24):
HY5PS561621A能用HY5PS561621B代吗

网友:
哥们,老大们来看看

网友:
我没代换过。 鉴于芯片的精密要求,一般情况下,不建议LZ代换,不过也可以代换下看看结果。。
我上次就 因为同一个型号而不同封装的芯片纠结了大半天,最后没办法代换了。。 事实证明同型号的芯片不同封装也是可以代换的。。 长治笔记本维修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还是订了尾数为A的过来换,费事不行拆拆装装,搞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