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O5L 短路维修

楼主(2011-10-24):
dell PPO5L 这台机子放在维修间已经好久了,机子拆开没有装上,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没事做拿 来练练手吧,板子拿 过来,目测CPU供电处少了八个电容,估计被拆件了,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有触发,电流停在。1.2A,不正常肯定有短路的地方,CPU供电处电容被拆了就先从这里查起,CPU供电上管穿了,换了个上管顺便找了电容把那几个缺件补上,简单测了下没看到短路的地方了,插上适配器,电流0.02测系统供电3.3V 5V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从0.2到0.8跳掉,难道是没装CPU?找了个CPU 找了条内存插上,开机又跳掉,是不是要用专用适配器啊,找了个戴尔专用头撞上去,电流上去了不跳了,但是到0.8A就不动了,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找到键盘装上去,面板上的一个蓝灯亮了起来,电流跳过去了,装上屏测试,已经这机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机器难道不上键盘不亮机吗

网友(点评):
同样疑问,这种故障怎么会放那么久

网友:
不是吧,这种机器为什么还会放维修间很久呀。。。

网友:
楼主  问题就是上管坏了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上管坏了,以前没有用专用充电头,开不了机,可能放那儿了

网友:
这个,还是饼老板分多啊,一口气就鼓励了20上去

网友:
就这问题还研究?还放了很长时间??

网友:
找个原装适配器不就行了,这板放着有点浪费之嫌啊

网友:
学习了,真的是知识学不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心被扣分哦

呵呵,我的基础差,就是要从论坛多学习啊,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这个难道就是上管坏了还是补了几个电容呀,奇怪怎么会放好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