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不能进操作系统

楼主(2011-10-24):
acer  4741g不能进操作系统,黑屏上面全是英文,最后一行俺认识:操作系统 not found。

用光盘ghost不能安装,出现A:\GHOST.TXT错误,用PE进,只能看到光盘上的东西,看不到硬盘啊,进BOIS看硬件信息,都能看见

各位大大,帮帮忙哦!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1-10-25 22:15):
先谢谢各位大大的指导。今天弄着破机子头都大了,后来用DiskGenius搞定了,用DG检测0柱损坏,修复无果,只好改0柱为1了,然后重做分区表,重写主引导记录,格式化C盘,最后顺利安装系统

网友:
用GHOST不能安装:可能是硬盘有错误,建议用MHDD扫描哈。
进XP_PE无法访问硬盘:建议用WIN7_PE

网友(点评):
谢谢啦,等会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如果不行可能要刷BIOS

网友(点评):
改成ide模式吗,现在就是ide

网友:
用MHDD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同意上层楼主,更改硬盘模式试一试,

网友(点评):
sata和ide都用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用PE修复硬盘再装系统

网友(点评):
用pe系统都看不见硬盘,咋装

网友:
看看......

网友(点评):
你家宝宝挺漂亮的

网友:
pe进去装....

网友:
.......................

老A -2 严禁灌水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可能只能慢装win7l了。

网友(点评):
因为不想用win7,才装xp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出现两个主分区故障

网友:
感觉还像是硬盘模式问题,另外分区一下。。。

网友:
硬盘出问题了吧,换个硬盘试试,有更改硬盘模式的可以改一下格式,,

网友(点评):
也怀疑硬盘有问题,改过格式也不行

网友:
可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网友:
用u盘装吧,这样可以避免光驱干扰,不进PE装一下试试,如果有坏道的话一般会提示 bad block
长治笔记本维修 提供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用u盘做了几个系统都安装不了,无语

网友:
替换法先排除硬盘问题,如果还不行就慢慢修板了,是HM55南北桥合一的吧?

网友:
如果硬盘都看不到说明不是坏道也不是区域乱,BIOS里看的到连接器接触良好的话,可能硬盘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
多数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点评):
都说了不是模式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不是的话  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