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机器修的头都大了

楼主(2011-10-24):
HP DV4维修一列,初始现象是没声音的,同事修过说有电压没出来,很好奇,怎么会呢?拿到自己手上测试,之前修过这种机器的现象很难搞,最终把没修好的机器还给了人家,一直在心中留下了阴影废话不多说的,测试声卡电路
6,11,12,34,均有电压出来,为3,3V左右,于是测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 19脚的信号进系统就会被拉低,同时5脚和17脚电压没有,可能是因为5脚和17脚电压有问题才没出SHUTDOWN,5脚和17脚是有声卡芯片发出的,此电压进系统以后就没有了, 之前功放和声卡都被同事换过了,心想会不会是电容漏电问题呢,于是就把C1480,C1481,C1486,C1487,都给换了,插硬盘进系统以后跳出发现新的硬件,装上驱动以后重启有声音了,好高兴,没多久想上上网试试,发现不能上网,怎么这么多的事情呢,听说是客户自己拆坏的,我想难道网卡也烧了,我就直接找块料板更换了网卡,认到了,装驱动好了,也能上网了,其实别的时候我会选择先做个系统来排除一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当时急了就直接换了,不过也好了,有些时候不知道客户怎么想的,老是喜欢自己拆开动手,气人,希望同行的注意一下,如果客户自己弄过的价格翻一倍,给他点教训

网友:
功放的5、17PIN没电压的时候 阻值是多少呢?楼主……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我坐看又看还是看不出头绪。

网友:
讲的太深刻  不太懂的  希望楼主  讲详细一点

网友:
功放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不同意楼主的观点,人家不弄坏我们哪里有的修啊。每个客人都自己弄弄坏我们才有生意嘛。

网友:
手机看不了图唉

网友:
越难才越能赚到钱

网友:
这种现象以前有修过,

网友:
line-out这两个电正常应该是多大呀?楼主思路蛮清晰的。没走什么弯路。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有同感,有的客户拿来的时候就是一堆,看着就头疼

网友:
哎HP的机器很难搞

网友:
功放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虽说越难才能赚到钱,但是你发的时间不止是那么一小会,都希望大家不断的学习,我们都有一个理念,就是学无止境

网友:
电容漏电的问题  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往往因为一个小电容会报废很多扳子   没办法量其好坏   郁闷 纠结...............

网友:
我现在就在维修DV4的主板     没声音的也有  一般都是断线了

网友:
不可思议。。。,那两路漏电会拉低ec_mute#?

网友:
楼主的思路和理论蛮好所以维修起来就比较快问题找到根本原因就好

网友(2011-12-03):
我现在遇到过DV没声音进系统声音驱动都找不到,但是装系统时解压驱动的时候能发现两个声卡驱动,但是系统装好后连声音驱动也没有。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好好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