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 厂家的屏幕灯管容易坏,中华映管的灯管容易坏吗?

楼主(2011-10-24):
哪个 厂家的屏幕灯管容易坏,中华映管的灯管容易坏吗?
我碰到一些用了10年或7,8年的液晶,灯管都没坏过
屏幕

网友:
只要是灯管都会坏的,时间用的长一点短一点而已

网友:
这个没有定论的...都有坏的可能...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种屏有时随着批次的不同,会有区别,,

网友:
这个跟电源板的设计,还有使用人的调节的亮有关,也许跟使用的灯管的质量也有关吧

网友:
灯管理论寿命50000小时以上,以平均每天使用10小时计,可以使用十多年。如果高压电路设计合理,尤其是灯管过流过压电路对灯管电流电压限制很好。灯管也不是那么容易老化损坏的,昨天接修一台飞利浦17,2005年出厂的,用的中华屏CALL170EA 07Q,整机只不过面板按键不能正常调整,换后便一切正常。屏亮度也还在正常范围内。完全不用换灯管。再说,现在这些劣质亷价灯管也不怎么样。恐怕比之屏生产厂原装的灯管差远了吧。

网友:
楼上是正解,我个人一直认为只跟灯管质量有关。象家用的灯管一样。

网友:
4年左右就坏灯管的肯定是原来的灯管有质量问题或者设计有缺陷,正常来说,灯管不那么容易坏。目前修得多的遇到灯管坏最多就是奇美屏,群康科技的屏。这两种吧。

网友:
在好的灯管有时还是要看设计的怎么样

网友:
灯管的质量吧,好的灯管寿命长一点,原理跟好的日光灯一样

网友:
群创屏灯管坏得多些吧 。 这种坏不是老化,纯是工艺问题。

网友:
innolux群创 的屏灯管容易脱焊导致闪屏或者不亮,我已经换过好几台了,一般都是烧了一头,另外新出的三星、LG等用的塑料架子单灯管的都容易坏,希望对楼主以及广大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很多不是灯管坏了,是线烧断了

网友:
联想LXM-WL19AH(奇美屏)的灯管坏得很多,2-3年就老化了。INNOLUXDE的灯管接头容易虚焊,灯管坏得倒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