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芯片检测工具,可以测试芯片型号

楼主(2011-10-24):
传个芯片检测工具,可以测试芯片型号

网友:
软件简介:

  首款专门用来检测MP3主控芯片型号的软件,简单易用。只需要将MP3
连接至USB口即可检测出其所用主控芯片型号及USB接口速度,同时可识别
部分MP3的品牌及型号,以便消费者了解MP3的真正规格。同时也推荐媒体
编辑使用。

网友:
MP3这几年不行了。大部分手机的音效都几乎与MP3持平了

网友:
这个不用了,还得要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