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 掉电求助

楼主(2011-10-24):
acer  4730
装上CPU 电流到。1.1A的时候掉电,

不装 CPU,内存 显卡也掉 独显的
测了下电压全部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现在无思路了,请论坛高人指点
好心人必要好报

网友:
BIOS电池没有装,或BIOS供电有问题。或没有认到CPU会这样

网友:
是否已经跑码呢,如果跑马,跑到什么地方,我觉得掉电的话应该是显卡供电或CPU供电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已经跑吗,但我感觉那跑吗 有点别扭!我录了下来,QQ281074723

网友:
北桥是哪款??  是单桥的吗?? 如果是单桥的话 就先加焊或者是重值一边 试试。。

网友:
焊下 北桥 看看吧

网友:
不行的话  看图纸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