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SM-S2L 1.0无总线供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0-24):
GA-M68SM-S2L 1.0无总线供电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GA-M68SM-S2L 1.0
故障现象:有CPU供电、无总线供电
故障分析:AMD的时序 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而此板是单桥,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是由一个PWM开关电源组成。
量PWM芯片W83320 的工作条件时发现67脚都为0V

这两个脚可以看作是PWM工作的开关脚缺一不可,正常应都为高电平。
手工画一个此电路产生示意图,相对来说简洁些

经分析要想W8332067脚达到正常的高电平,那Q70Q71要截止相应的Q69要导通
现在Q69B0.4V不足以导通,正常要到0.7V。试着摘掉Q69量它的B级焊盘也是0.4V
很显然是南桥出过来的EN信号偏低了,加焊南桥后故障修复

GA-M68SM-S2L 1.0无总线供电-南桥问题.pdf

网友A:
我晕倒,你这人也太小气了把。共享一个图纸就共享了你上传了图片的那一份,想看看你的7脚连那里了都不晓得,*脏话*。什么人啊。别侮辱了基地那几个字。你还是那里的人。怎么出现你这样的人。

andyfun -10 淡定
肉金 -10 操作失误!
我是刚来的 -10 不能骂人

网友(点评):
这里只是为了简洁我才画了个图,什么是小气?什么是侮辱基地,要图纸你不会自己搜一下,你现在吃饭还要人喂吗?我招谁惹谁了?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帖子也不觉得怎么样?请你尊重人家,有本事你也发个技术帖子呀 ,鄙视你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AMD的修的比较少,

网友:
不太明白这个图,Q69导通5V不直接对地了吗》是我理解错了还是?

网友(点评):
画了个电阻的,不会直接拉到地

网友(点评):
很明白啊,Q69不导通的时候Q70和Q71的B极都是高电平,所以他们的CE极导通变成低电平,把Q69导通了5VSB就拉低,Q70和Q71就截止,C极变成高电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经典啊。有图什么都好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倒,你这人也太小气了把。共享一个图纸就共享了你上传了图片的那一份,想看看你的7脚连那里了都不晓得, ...

你的回复让我很火大,我的图已经画得很清楚,2个场管的D级那根线上我已经写了连接的是W83320的6、7脚,我花时间写个贴子你看不懂就别放脏话给我,传个PDF也是为了让有些人在不上网的情况下可以离线看。谁逼你下了?谁逼你看我的贴了?本来就不想发火,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回复让我很火大,我的图已经画得很清楚,2个场管的D级那根线上我已经写了连接的是W83320的6、7脚,我 ...

你去死好了。C级接芯片,B级5v E接地,你C级有电,你牛B,确实牛。强悍彪悍

melody198601 -10 上面的弄错了,应该是扣分,你还加分了,,.

网友(点评):
请不要让哥鄙视你好吗?这个图你都看不到还出来丢人。看来你还是新手,楼主谅解下人家

网友(点评):
不懂情不要装逼好吗?

网友:
不错!   我这几次都看见你发的帖子    都很不错!     但是还是希望你每次发电路图   能够完整点  毕竟你发帖也是为了分享

网友:
****经分析要想W83320的6、7脚达到正常的高电平,那Q70、Q71要截止相应的Q69要导通

Q70 Q71 D 有开启  电压 没画出来  易让人误解...

***现在Q69的B级0.4V不足以导通,正常要到0.7V。试着摘掉Q69量它的B级焊盘也是0.4V,

因为 Q69 是 三极管 三极管特性去看下    当B高电平 导通 CE时  B电压是 0.7  二极管压降...

所以 你拿掉 Q69后 B 不是 0.7V
..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这个我懂,呵呵

网友(点评):
听了你这一说,让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死好了。C级接芯片,B级5v E接地,你C级有电,你牛B,确实牛。强悍彪悍

连我画Q70、Q71是场管都看不懂,5VSB有个上拉电阻你没看到吗?他怎么就会被直接拉到地?你凭什么叫嚣着要“我去死”?

网友:
我跟二楼的对话谁也别动,谁动我跟谁急

网友:
10楼能否说得浅显些?
新人听不懂

网友:
1、南桥发出总线EN到Q69的B极

2、通过Q69的信号转换到Q70、Q71

3 、Q69到Q70、Q71的线路

4、Q70、Q71到W83320的线路
再对照我画的简图,我把它串起来,我画错了吗?我没错!

网友:
还是实地的有实力,分析很透彻。

网友:
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说脏话

网友:
我原来没看图,我是根据他图在分析,啊的B及5V E及接地,C及到了芯片开启,可能会有电吗? 骂人是我不对,但是你发图发好点OK不。。谁让你后面的不画出来。。

网友(点评):
以后发贴请注意,论坛(就是生活中也一样)不喜欢粗话的。自己和楼主沟通和解。

网友(点评):
可以善意的提醒啊,现实中你这么说他,估计就直接干架了。

网友(点评):
楼主做了什么坏事?让你这样口出恶言!他可曾受过你的恩惠?你难道就是这样待人的吗?如果你无端的受侮辱,可曾会有楼主的感受

网友:
楼主有没实图加上去。我是新手。你的电路图简单明了,连我这新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以后大家不要说胀话,论坛要文明啊!

网友:
蒽, 分析得很透彻, 我也看懂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应该这样吧Q69三极管 正常时候0.7V左右才导通。现在工作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所以Q69 5VSB 直接过去 拉低 Q70 Q71 场管G级电压 导致 W833206 SS脚没有电压吧? SS和COMP 脚正常的时候电压多少啊? 楼主好像都没有标出来啊
neco
SS和COMP 脚正常的时候电压应该是Q70和Q71C级通过电阻上拉得到的,具体是多少伏可以看芯片数据手册。
详情
不懂拒绝
有不有上拉请看15#

网友:
应该这样吧Q69三极管 正常时候0.7V左右才导通。现在工作电压低于正常工作范围。所以Q69  5VSB 直接过去 拉低 Q70 Q71  场管G级电压 导致 W833206 SS脚没有电压吧?  SS和COMP  脚正常的时候电压多少啊? 楼主好像都没有标出来啊

网友:
骂人的2楼。已被禁止访问。

网友:
很不错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同意前楼,问题可以讨论,但是不能说脏话

网友:
探讨问题要虚心

网友:
理论学很好呀。。,,还是要跟你在学习一下、没你那么好的理论呀。。。。贴子很不错。。

网友:
刚开始学习修板,许多东西都不懂。现在才知道原来在H67、H61和A75、A55出现以前就有单芯片的芯片组了。看来我还需要更加刻苦的学习才行呀!

网友:
随便下载图纸,思路清晰

网友:
总线供电 我还没修过,支持下

网友:
本论坛处理得好,是不应该让讲脏话的存活!!!

网友:
6,7角要得到高电平为什么Q70和Q71要截止呢,新手没看懂

网友(2011-12-15):
學習了,頂一頂你的帖子

网友:
直接拆掉Q69会怎么样?会关不了机吗?求高手回答。。。。。

网友:
amd的板子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2014-03-28):
同意楼上的意义上

网友(点评):
有不有上拉请看15#

网友(2014-05-22):
我是看懂了这一个图,高低高电压才对的,0.4是低电平,所以q69不导通,电压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