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22寸crt电视机行包打火,换后频率不对!

楼主(2011-10-24):
今天帮自己舅舅家里弄一台22寸的康佳电视机,看后是行包打火,换后不打了,显示屏上也有图像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在av上图像直接正常,可是在tv上屏幕上就有黑嘿的影子,调其他的节目有得正常,有时不正常的哈出现菜单图像左偏,不懂了是不是高压包有问题啊,对了,只要不正正常时候就伴有吱吱声,是什么原因啊?高压包型号BSC28-0643 ,真的纳闷,其间,再没接信号时候,突然一个电容炸了,换了以后就没炸了,就是不正常,望老鸟们指点!

网友:
+B电压是110V?

如果对。在av上图像声音都正常。解码芯片坏了。

网友:
可能是38MHz带通出现了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代载能力差。
最后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像发错网站了

网友:
大屁股显示器我只会修最简单的。换换行管,场块,高压包。高难度的修不了。

网友:
这故障与AFC反馈有关,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高压包的参数和老的有差异,在高压包行脉冲输出脚并一个电阻或一个电容试试就好了

网友:
从高压包的10脚查到N301(TMPA8809)的12脚.

网友B:
你这是电视机,不是CRT显示器!

网友B:
你这是大芯片坏了!不会修你就拿到电视机维修部修

网友:
电视机比显示器复杂多了. 不要乱修. 而且有高压电,要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的参数和老的有差异,在高压包行脉冲输出脚并一个电阻或一个电容试试就好了

哦,谢谢!回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电视机,不是CRT显示器!

知道,康佳的电视机本来就不行啊!怪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大芯片坏了!不会修你就拿到电视机维修部修

自己就是搞维修的,只是自己不是专业修电视机的!哈药虚心学习呢!

网友:
看是哪里的电容爆了,再进一步分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