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开关电压乱跳

楼主(2011-10-24):
戴尔的上网本。板号LA-5091P。主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又开不起来。 测试他的电源没有电压输出了。换个电源还是有时候开不起来。拆机测试发现开关电压有时候3.3V 有时候19V 有时候8V。就这样不停的跳变。看图查开关信号ON/OFFBTN#连接到D22这个二极管,一个连接着51_ON#一个脚连接ON/OFF#。ON/OFF#测试3.3V保持不变是从EC过来的。应该是没问题的。测试51_ON#电压就在乱跳。查51_ON#信号连接到PQ1。现在怀疑是不是PQ1出问题了  请大家帮着判断一下。 请问仁宝的开关电压是多少V?

网友:
你既然怀疑PQ1有问题,那你可以把PR14那个电阻给去掉,试试跳不跳了。。

网友:
对我也赞成楼上的

网友:
电脑已经修好了  跟PQ1 没有关系的  今天接一台一样的机子。 测试了开关电压  就是那么乱跳的  具体也搞不懂事为什么,后来换了一个EC号了 。估计是EC虚汗了还是什么的。

网友:
触发前一般是17V左右,触发后就只有3.3V了

网友:
仁宝的开关键上的电压,,喜哥的课上,有特别提到过,,还有原理,,记得好像是跟51_ON#有关,,那个电压在触发前只比适配器电压低个1.5V左右,因为经过了两个二极管降压,,,触发后,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