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945GC智能主板V2.2故障

楼主(2011-10-24):
一块七彩虹C.945GC智能主板V2.2,开机CPU风扇转,但不能启动,没有显示,主板检测卡显示代码25,多次按重启按钮偶尔能听到“滴”的一声,然后看到开机画面就卡在“Detecting IDE Drivers……”不动了,此时检测卡显示代码75或者6D,按Tab键可看到停留在检测驱动器处,更换内存、CPU无效,不插内存时则喇叭长鸣,请问是什么故障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
不插内存,肯定会长鸣啊,,晕,,,这个也是问题啊,地球人都知道了,,,,,,,,,,,,25是在检测显卡了把,你这个25到底是哪个25代码,啊,,过了那些代码,你要说出来啊

网友:
查查  周边设备    刷个BIOS

网友:
网卡去掉看看,刷BIOS,如果不行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声卡,网卡。吹下来试一试

网友:
检测卡的代码表找不到了,这块板子原来正常的时候检测卡跳数在26。对了,其实这些故障是在我更换过CPU及风扇后出现的,本意是想把一颗赛扬2.8G换为P4 516 2.93G,谁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现在换回去也没用,我检查了一下CPU插座,似乎看到有一两个触点排的有些不太整齐,也就是看上去反光点跟其他点不够一致,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几个弹性触点导致的接触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周边设备都拆下来了,网卡也是集成的

网友:
刷BIOS.  这种板子IO坏的很多,以前修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