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去触32.768晶振,可以开机,但不跑码,何故?

楼主(2011-10-24):
该板,有待机电压5V,开机无反应,但用万用表去触32.768晶振的一只脚,可以开机,但不跑码,何故?
后量南桥旁边电容,两端都接地,请问高手,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只是触发后加电了,但要跑码还要其它条件呢,,

网友:
晕,什么板都没说,,,NV的板子吧,32.768KHZ的晶振有问题,会导致不跑马,或者跑CF代码,,但是不会影响不上电啊,楼主的板子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清楚点,,大家也好给你分析啊

网友:
晶振老化啦    !先换换晶振在看看不跑码

网友:
磐英8E9L 的主板

网友:
是南桥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有问题。我上次就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换晶振试试!

网友:
好的,今天试着换一下小电容看看,晶振我换个了,一样的结果

网友:
先修不触发,再修不跑码!你联起来越修越乱。

网友:
嗯,分开比较好处理。先能正常触发,再看什么导致不跑码。

网友:
查查晶振和谐振电容看看吧!

网友:
什么都没讲清楚呢,大佬,让高手们怎么帮你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