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0-24):
一台HP 4416S
笔记本
,客户拿过来,是大短路,经测量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于是将显卡供电上管换了,OK了,进系统一切正常,看图片,听音乐都挺好的,就是看电影时出现一些黑色的小点,外接也是这样的,我将显卡供电和下管都换了也是一样的,请高手指教下
本来想上传个图片上来看看,怎么传都传不上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笔记本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最好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这机器大概是设计缺陷,上管容易烧,我找不到贴片的上管,用普通场管替代,注意焊脚要大面积上锡,加强散热。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被19V电压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