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N板子不加电

楼主(2011-10-24):
机型:只有板号,A3N,华硕的
故障现象:不加电
因客人只拿来板子,硬盘,光驱,都没有。
先有表打下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用可调电源打电压19V,电流1A,上电:电流只有0.04
按照通病的原则:去掉C225,在加电:电流上升0.8,过一会就掉到0.04
是不是CPU没有上散热器的原因呀?
客人没有拿这些过来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点评):
谢兄弟,我查下

网友:
上CPU假负载,开机时,VCORE=0.57,很快掉到0.14,同时,电流也从0.375掉到0.04

补充内容 (2011-10-25 14:56):
叫客人拿CPU散热器,电流不在掉,0.875,现在的问题是:
诊断卡不跑数,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网友:
   是不是华硕A6000的板?

网友(点评):
谢兄弟,给点建义

网友:
客人说不明,只给我个板子,板号是A3N
是852G芯片组

网友(点评):
我查查看,谢过兄弟

网友:
华硕机子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网友(点评):
谢谢 这个是个思路,我在再查查

网友:
华硕自检不过或不自检都会掉电

学习了。
谢谢 我再查下看,刚在网上下了图,要下力研究一下

网友:
很好奇楼主怎么记得这么多通病

网友(点评):
同样的机子,先在论坛搜寻一下来

网友A:
请问c225是什么信号或者什么电压的电容呀,望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在网上搜下华硕A3N电路图, 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225是什么信号或者什么电压的电容呀,望回复非常感谢

en ban hao duo shao  xiexie

wayne446 -2 严禁灌水

网友:
asus a6000机器容易内存插 北桥 cpu坐槽虚焊

网友(点评):
你说这故障要动大干戈,兄弟现在还没有BGA

网友B:
CPU上压个散热片试试看

网友(点评):
说的是,客人不拿散热器过来,我向他要了 加了,就不掉了

网友:
C225不能去掉,得重新装一个上去

网友(点评):
客人拿刚走了,不知会出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上压个散热片试试看

这个机修好!
多谢谢各位楼上的朋友们!
先是客人又拿来了散热器,试机,不掉电了。
但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又让客人拿过屏,键盘,和外壳
接键盘,屏,开机,OK

网友:
我也有一次没有插屏掉电

网友:
难道就是C225故障吗

网友:
图纸都有了,还怕个啥啊,各位就不用担心了,楼主能摆平的。

网友(点评):
修是修好了,就是图太多

网友:
为什么把可调电源限定在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