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查不查内存电流都一样

楼主(2011-10-24):
联想14001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都是1.1几,好像是内存没过,内存换过了  桥也加焊了 还是不行  大家给研究一下

网友:
不跑马是不,三部曲呀  供电、时钟、复位! 北桥重植!

网友:
是的.跑马四步曲了

网友:
直球就能好吗?我试试

网友:
先关注一下内存电压时钟,SMBCLK,SMBDATE,然后打下内存接口,如果是桥本体不良,不是白直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