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0板,到Windows滚动条自动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4):
请问一下高手,技嘉940板,到Windows滚动条自动重启是什么问题??高手指点!!
自动重启

网友:
CMOS放下电!

网友:
做系统了吗?先软后硬

网友:
换CPU、内存、硬盘试试

网友:
额。。。系统问题。。。。不想重装系统的话就CMOS放电、、、、

网友:
是主板问题,CMOS放过电了,重装了N次了,都是这样

网友:
如果只挂1个sata硬盘 而且关掉ahci了 换过系统盘了 换过sata插槽 换过硬盘 换过内存 换过cpu
以后才可以确定是主板sata控制有问题了 然后换ide硬盘 如果还是一样 应该是南桥和外围电路故障!
楼主还是把我说的那些都一一排除一下吧!

网友:
南桥加焊下试一试

网友:
試著清潔一下內存金手指...

网友:
用HDD扫下硬盘 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换IDE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复位电路出 了问题,你去查一下cpu供电有哪些不良部件,以及显卡供电。你把显卡换一下说不定就好。

网友:
光着板试试

网友:
南桥问题 加焊试试

网友:
先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