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24):
开机一秒到1.0掉电,裸板到0.6掉电,该是那里毛病啊。从哪下手?

网友:
掉电,估计有短路哦,先打下各个供电电感的阻值,如果好的,测一下顺间电压有没些出来的,哪里没出来。。

网友:
就一秒掉电,测电压出来没很不好测得哦,掉电,说明开机电路没什么问题,只是不能维持,查主要的信号,ASUS F81S这个型号好像EC是不参与开机的,是由D触发器和南桥开机的。

网友:
看 北桥 和  CPU供电吧

网友:
外围供电短路了吧

网友:
说清楚点好不。。。。。。。。。。

网友(2012-01-01):
这个问题还比较麻烦的

网友(2012-07-31):
这个应该是缺电压
8743那两个电压

网友:
可能是电压没出来完吧

网友(2012-10-14):
电流达到1a应该电压都起来了,可能是保护掉电

网友:
或者看看cpu?
我有个一笔记本南桥烧,开不了机。

网友:
来学习的....希望楼主能分享成果

网友:
查一查温控芯片

网友:
查一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测电压出来没很不好测得哦,掉电,说明开机电路没什么问题,只是不能维持,查主要的信号,ASUS F81S这个型号好像EC是不参与开机的,是由D触发器和南桥开机的。

网友:
那是差电压

网友:
又触发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查查后续电路吧。测测3V5V后续电路对地阻值

网友(2013-02-16):
我也碰到过华硕F81S笔记本  开机0.456A就掉电  有点电路保护了,换过电源管理芯片不管用,故障没改变.

网友(2013-10-24):
我也有台,上CPU 0.3A掉,不上U 0.4掉,期待解决

网友:
我遇到一个  f81s
主板  跑0.8 掉电  最后 刷bios好啦

网友(2014-02-22):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6-01-02):
我现在修这个也是跑0.5就掉电,测8743两个电压有一个没有对地阻值正常,都查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