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东芝M203 不触发

楼主(2011-10-24):
现象:静态电流0.00A,按开关无反应,
1,量得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有输出+3VLA,无+5VA.
2,量TPS51020第9PIN(ENBL1)有5V,第10PIN(ENBL2) 为0V.

3,断开电阻R35,测量EC_PW_ON还是为0V,看来51020没有问题,是EC没有发出EC_PW_ON。
4,检查EC-WPC8763LDG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5,量得WPC8763LDG的第68PIN(EC_DATA)电压不停的在跳变,3V到2.5V到3V,(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

6,EC_DATA是EC到充电芯片QB24721之间的一根数据线。

7,原来是充电芯片QB24721不正常,12PIN(VCC)没有电压,对地阻值只有54欧。

8,换QB24721后12PIN阻值恢复正常560欧,电压还只有3V.
9,量10欧电阻R25的阻值变大,换电阻后,QB24721的12PIN(VCC)电压正常,为19V。
10,待机正常,+5VA已产生,静态电流为0.02A,触发后正常显示。

网友:
不错 向楼主学习了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这个数据线要正常EC才会发出使能信号吗?  难道这也是待机正常的条件之一? 怎么想到去测这个脚呢?

网友(点评):
看帖不仔细。这个脚电压一直在跳变。。。

网友:
学习吧,新后多看看这些有好处,以后会多留意你的贴子

网友:
今日刚修一台acer的4710,EC跟楼主的一样,故障也基本上一样,EC 15脚没发出S5_ENABLE给max8744开启5v3v,ECRST一直是低电平。估计跟楼主的差不多,充电IC出问题了。明天修修看看。

ecrst这是复位啊,不晓得跟充电ic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好扎实。赞一个!

网友:
  LZ 维修思路确实很清晰!!!!!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量这个引脚的?

网友:
维修思路比较明确,其实直接ACOK更快。

网友:
英业达的主板,待机芯片。这2个信号 KBC_PW_ON和 ADP_PRES也是待机芯片需要的,不光是要开启。嘿嘿。that is  all

网友:
楼主看图叙述非常详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会想到测那个呢?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
上次也是修过这个故障。充电芯片主供电不正常。也是前面一个电容短路拉低。换过后,充电芯片不正常。更换后OK!

网友:
找到故障点,毛病就修好了一半!恭喜楼主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思路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的话就快多了,不过楼主还是很强大啊

网友:
听9楼的分析,原来是适配的检查信号不正常才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努力   多搞点经验来

网友:
没看太明白,问题是找到了。但是哪位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这个充电芯片过来的数据线会影响待机5v开启信号的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