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上方出现一条水平白色窄线,该怎么修?

楼主(2011-10-25):
我的MAG LT-926W 19“LCD显示器已经用了5年多,开机显示一般没有问题,一段时间过后,显示屏上方出现一条水平白色窄线,该怎么修?

网友:
屏坏的了呗,哈哈

网友:
那要专业设备重压过屏,才能修了。

网友:
横线的话,一般屏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亮线..多为屏坏..不影响使用的话.将就着用吧.1条线不影响什么.不要刻意去在乎..不要老想着这屏有1条线..我用的屏都是好多线..

网友:
那叫漏光 了 ,最好修一下,因为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  要专业维修人员及专业设备

网友:
横线,屏坏,用这么多年,也功成身退了

网友:
LZ,这个真没救的了,不行就换个吧。。

网友:
屏坏了.号想那个设备没有几个人有哦还不知道有没有哦

网友:
这是屏坏了,,只能这样用着了,,

网友:
就着用吧,没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