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问题

楼主(2011-10-25):
宏基品牌机,不能开机,每次都到滚动条卡死,但是插上U盘就可以开机,清了CMOS,然后把所有外设都拔掉,居然能开机了,一个个插上,发现只要插上网线就不能开机(此时没插U盘)。我开始认为网卡坏了,想想开机上个网试试,插网线,拨号.....还真的能上。
求教论坛各位大哥大姐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看看

网友:
  在bios里面把兼容关掉、

网友:
学习了  复位下BIOS

网友:
打字打错了,是只要插上网线接口就不能开机,拔掉后卡在滚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