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控制信号的电压

楼主(2011-10-25):
液晶显示器改驱动板,他的亮度调节电压能加成5V吗

网友:
一般亮度调节我都不接,直接接开启信号就行

网友:
ADJ  亮度控制线.接也可.不接也可..

网友:
液晶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其亮度控制端一般都不接上的.

网友:
adj可以不接,不接显示器菜单显示能调亮度,仔细看亮度没变。

网友:
可以,直接接5V,亮度就是最亮状态,

网友:
可以不接的,也可以和ON/OFF短接

网友:
我也看明白了.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我觉得你们是在灌水    难道你们没看清楚人家怎么问吗

网友:
真是的,没有一个真正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我重来就没有接过哈

网友:
我感觉6楼的回答应该能解释你的问题。

网友:
有的高压板是高电位最亮你可以和开关信号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