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830UN/L换灯管后开机报错

楼主(2011-10-25):
如题 ,换完灯管接上屏线及高压连接线后开机嘟嘟嘟嘟4声短响黑屏无反应

排除内存报错的可能性了    这响声啥意思啊

网友:
是不是没上好屏线,你檫下屏线的金手指。

网友:
一开始什么原因换的灯管?

网友:
屏线没插好

网友:
换张屏试试?如果屏上的问题排除,再考虑刷BIOS

网友:
屏线肯定插好的 ,屏肯定也是好的   。屏背光发黄就换灯管啊
把主板拆出来外接又没有报错   装上屏也可以开机了
郁闷死了     谢谢大家支持哈

网友:
你是不是带电池操作的?是不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