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维修带来BGA新问题?有人帮忙吗?谢谢!

楼主(2011-10-25):
如上图所示,CPU和闪存都被用一个金属框盖住,如何拆掉金属框而不破坏它了,因为做完BGA后要在上上去的!不胜感谢!

烙铁+吸锡枪就可以搞定,先加锡再吸锡一边一边的吸就可以将其拿下来~!

网友:
是什么牌子型号的平板 什么问题   修过手机吗 这个修手机的人比较熟悉怎么去掉  不是过孔的话 用烙铁慢慢加热撬起

网友:
我觉得 这个个头,还是用 烙铁去

网友:
不知道底部 是怎么  封装的?      要是直插式  的     用风枪  应该可以搞定吧?

网友:
考虑到显存,建议还是用烙铁,多花点时间来摘除还是保险点。。

网友:
建议还是用烙铁

网友:
最好是烙铁 风枪太危险了。。

网友:
我也觉得我是烙铁用好点

网友:
还是烙铁好,

网友:
支持你!!!!!!!!

iamzzl -5 严禁灌水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好是烙铁加吸枪。

网友:
,,,手机里早就是这样的构造了,拿烙铁--慢慢来!!!你去拆几个烂手机就会拆这个了。很简单//烙铁+美工刀!!!

网友A:
谢谢帮忙了,烙铁+美工刀,要用风枪吗?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没有过孔的!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帮忙了,烙铁+美工刀,要用风枪吗?

不需要---。

网友:
烙铁就成....

网友:
风枪才显技术撒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用烙铁,屏蔽层应该不是过孔的。

网友:
什么工具都行,主要看你的耐心和焊工了……实在不行用刻刀都刻下来了

网友:
电烙铁都可以去掉 啊,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