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ACER4750G笔记本装GHOSTWIN7问题

楼主(2011-10-25):
      朋友一款宏基笔记本,原WIN7系统不好使,拿我这想装GHOST系统,于是删除隐藏分区,重新格式化硬盘,硬盘模式改成IDE,重装双系统。
    问题出来了,可以首先安装XP和WIN7任意一款,在安装完一个系统后,已经复制完文件,然后重启后无法进入程序安装界面,有大侠知道何故?

网友:
这个是系统引导的问题,第一步,楼主直接进PE,先装GHOST WIN7或者GHOST XP,重启以后等待第一个系统安装完成。第二步,进PE,安装GHOST XP(或WIN7)到指定分区,GHOST结束后,选择退出,打开PE开始菜单,程序--系统修复--系统引导修复--自动修复,会自动修复分区。重启开机,可以选择启动项,进入XP(WIN7)完成安装。以上是非常小白的方法。我自己试过好几次。如果不行,PE开工具手动改bootmgr。

网友:
ACER 开机按F12可以直接选择启动项。

网友:
XP与WIN7来回安装,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重写MBR引导

网友:
最佳方案——独立双系统安装
  上文介绍的是较为传统的双系统安装方案,因为它主要依靠启动菜单进行引导,因此局限性较高,一旦启动菜单配置文件损坏,两套系统都将瘫痪。而与之对应的无启动菜单的独立式双系统则克服了这个弊端,更重要的是,独立多系统还可相互维护。

  由于无启动菜单,要选择进入不同的系统,可使用从Windows版分区魔术师中提取出来的系统转换工具。

  首先,使用第三方工具(如“分区魔术师”)在硬盘上创建两个主分区(分别用于安装XP和Win7)且将其中之一设置为激活状态。当激活一个主分区时,另一主分区将自动处于隐藏状态,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本例中,我们先激活安装Win7的分区。

  提示:一旦系统中安装了Win7,DOS版的分区魔术师将无法正常识别硬盘,为此,请提前创建两个主分区。

  然后,用Win7安装光盘启动电脑,将Win7安装到预定的分区之中。安装完成后启动系统,并运行转换工具中的“pqbw.ex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如图4所示)选择XP的分区后再选择“Restart Now”,单击“OK”重新启动电脑。此时,用于安装XP的分区将处于激活状态,而已安装Win7的分区将自动隐藏。接下来,利用XP安装光盘引导电脑来安装XP即可,完成后将自动启动XP。
见图1

提示:在这一步中,也可以利用Ghost镜像文件来安装XP。

  至此,无论启动到哪个系统中,只要运行“pqbw.exe”,选择另外一个系统所在的分区并重新启动即可切换到另一系统之下。同时,无论在哪一系统下,都可利用工具软件对另一系统进行备份或恢复。如果真的是倒霉到家,两套系统都不能启动,还可通过WinPE等工具光盘来修复。

见图2

  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无疑是XP下安装Win7,普通用户操作起来也没有太大难度;Win7下安装XP,则相对困难很多,而且容易产生不少问题,因此不推荐普通用户独立安装;独立多系统的安装,难度相对适中,但优势也相当明显,比较适合电脑技术爱好者尝试使用。

  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安装了Win7的用户,可以考虑做好Win7的系统备份后重新格式化系统,安装XP之后再利用备份文件恢复安装Win7,操作起来相对更为简单、安全。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网友(2012-03-02):
一个ghost,一个安装版的,很简单的,怎么说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