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

楼主(2011-10-25):
问一哈大家 我接到台笔记本HP6515B ,笔记本能开关机就是CPU不工作,北桥和南桥都被动过 我量USB数据线对地是489。数据对数据线是好几K是不是南桥坏啦!!还是哪点坏了??

网友:
这个怎么给你说呢,你看看各大条件都有了吗。

网友:
像这样的机我们都不修的,

网友:
6515B好修,只要懂原理,这些都不难,做了南北桥都没关系。

网友:
以前干过的桥有可能又虚焊了,你根据电流判断重做一下桥,或换个U试试

网友:
换个U试一下,估计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现换个U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