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D10 白屏求助

楼主(2011-10-25):
老姐一台三星ND10,接适配器白屏,接电源OK。论坛搜索是接地问题,打算换个屏线,各位有好的建议吗?
还有一个问题,硬盘估计挂了,蓝屏进步了系统,可以过XP滚动条,重新GHOST系统之前,代码c0000135,GHOST 之后,代码c0000021A,这个怎么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硬盘拆下来测试还是先全盘格式化?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硬盘先用MHDD扫下坏道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亮度最低的时候是以可以正常显示,亮度调高,开始闪屏,亮度再高,白屏。

网友(2012-07-15):
这个屏线容易坏

网友(2014-04-14):
lz不用换屏线,剥开屏线会有惊喜的,这样还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