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花屏

楼主(2011-10-25):
昨天接到一台三星R35的机子,客户说花屏了!开机果然花屏,接外接显示器也花屏。拆机用手压住显卡芯片开机正常不花屏,以为显卡芯片虚了加焊。加焊好了开机不显压住显卡芯片显示又以为没有加焊好。上BGA取下芯片重植锡珠却不亮了电流到0.25就不在上升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显存也会花屏哦。

网友:
实在不行  看来就得换个显卡芯片  试一下了

网友:
也有可能桥没做好,或桥挂了,最好换个新显卡重做

网友:
换新显卡吧,,

网友:
杯具,显卡应该挂了,换显卡

网友:
电流到0.25?还没到显卡吧?

网友:
把显卡拔了测一下电流

网友:
R25的板子很薄,不怎么好做,小心点。

网友:
显卡应该挂了

网友:
要换显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