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新手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25):
一个
二极管
被击穿 上面标注是1N4748A 下面是5T 请问要拿什么样的代换?》
问题

网友:
当然是找相同型号的换啊。
同意楼主:
5.0
独乐乐众乐乐
同意楼主:

网友:
找个模样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看耐压值啊,还有功率的大小啊,一般最好的是体积,实在没有把握的时候,就上网查查看!

网友:
查一下他的参数找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22v 1w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