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启动速度很慢 ,尤其是过了滚动条进入准备桌面的时候 求救!!!

楼主(2011-10-25):
手里接到一台DFELL1501客户说是速度很慢,原先在我这换过一个硬盘。接机更换硬盘测试还是一样,就重新装系统,装个系统用了40分钟,装完以后一测涛声依旧啊!更换内存也不行反正就是特别的慢,等的人心急火燎的  呵呵呵进PE也是到准备桌面的时候就慢的要死,不
想去动南桥,希望各位 给个思路。。。。。
这个机子是AMD的CPU   1G内存

网友A:
换个CPU试下,AMD的CPU 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故障多一点儿!

网友:
温度和CPU,一般是这个情况,AMD的

网友B:
修过一次是南桥坏了,SB600的南桥!

网友:
既然这样那还是按部就班的试呗,各种情况不一样,有换U好的,有换条好的,有换桥好的

网友(点评):
SORRY!我以前遇到同样的故障。换了一个硬盘!

网友C:
硬盘,内存都没问题,CPU很少坏的,直接干南桥

网友:
是桥坏得可能性很大

网友D:
测温度正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温度正不正常啊

温度很正常他就是启动的时候特别慢,根本不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下,AMD的CPU 容易坏的

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次是南桥坏了,SB600的南桥!

手里没有SB600的南桥   就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  反正SB600很容易坏的

网友:
拔掉硬盘,单独进PE看慢不慢,如果还慢,就把外设全拔掉,看看。

网友:
把外部器件都拔了试下呢

网友:
楼主不知道吧DELL有些机型装XP就是很慢,哪里也没有坏,电脑自己有个软件可以检测所有硬件的.先跑一遍.看看有没有报什么故障,不报错你就换WIN7系统就会好,因为WIN7有个硬盘快盘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内存都没问题,CPU很少坏的,直接干南桥

amd的cpu容易坏 我换过谢谢

网友:
AMD的一般先换U看下撒

网友:
先把外设排除,再做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设早就排除了
哪就是南桥的可能性大点了。

网友:
换U,加焊南桥

网友:
电源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