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熏黑了

楼主(2011-10-25):
我烙铁今天上锡的时候突然开始冒烟

然后就把烙铁头熏黑了

怎么蹭都蹭不下去

可咋整呀  救命呀

网友:
在换一个唄

网友(点评):
简单直接还有效

网友(点评):
直接换把吧。今天又把了一把黄花830拿去送人。

网友:
我这烙铁头25买的呢

就这么死了 有点不甘心

网友:
直接换把吧。今天又把了一把黄花830拿去送人。
前几天也刚买了一把,我呸,最初的第一把830拿去借给人家,借出去的时候还是尖头的,拿回来的时变成秃头了。

网友:
本来就是易耗品

网友:
打磨光了,重新上锡,烙铁温度控制的不要太高!
说实话,25的烙铁,扔了也不心痛的,我现在的烙铁投资应该是你的几十倍了!

网友:
不懂,猜是氧化了吧

网友:
打磨光了,重新上锡,烙铁温度控制的不要太高!

网友:
烙铁温度高了,打磨一下从新吃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空置时间久了氧化了焊后应上点焊锡防止氧化

网友:
用很细的砂纸轻轻打磨,尽量不要伤到头子,或用铁片轻刮
我的这个方法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在实践中比较有效。有时烧死情况严重用海绵擦无效,就只有这样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烧烙铁了吧

网友:
25元的烙铁搞得大家这么纠结。
直接扔了就完了。

网友:
936  还行。。用了快一年。。还是原来的头子。

网友:
肯定是头不好
好头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在一块锡块上蹭蹭